关于内电层的疑问

楼主(2009-02-26):
请教一下:我布的4层板(protel),第三层放电源层,有两组电源+/-5V,我都是用1.2MM的走线连接的,我看过其它一些布板都是用整块铜箔,我这种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谢谢!

网友:
    如果第三层走线不多,最好用铺铜。

网友:
    你的第三层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你要先搞清楚,就两种电源空间很大你可以用覆铜处理 1# jiepcb

楼主:
    你的第三层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你要先搞清楚,就两种电源空间很大你可以用覆铜处理 1# jiepcb
引用 网友A:

    我第三层用的是正片,主要是IC的电源脚分布的比较散,再加上PCB板较小,DIP元件多,没有办法做一大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