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74HC373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09-02-26):
有哪位大虾指点下,在LPC2100系列中,把74HC373作为外界+5V输入转系统的+3.3V芯片,请问74HC373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能不能承受高压外界环境的影响?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很明确,如果74HC373是LDO的话,3.3V电压的输出是比较好的,电路图参考厂商的demo设计。另外你可以测测5.5V的纹波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观察:
1.看看3.3V输出的纹波
2.3.3V空载和负载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