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09-02-26):
请教各位前辈,我电路图出现:INTERNAL ERROR -- Invalid Number in device C_C9, Divide提示,
无法进行仿真,有经历过的前辈请赐教!O(∩_∩)O谢谢

网友:
C_C9无效的字符参数

楼主:
知道是无效参数,不知道怎么改啊?
(此电路图完全是一个一个元件放上的,不是粘贴的,也就是说我在元件库中找到这元件放到原理图上的!)

楼主:
Outfile里面是这样显示的:(红字显示的部分是重点)
------------------Simulation Profile:SCHMATIC -R--------------------
Simulation running...
** Profile: "SCHEMATIC1-R"  [ F:\Orcad Ex\2.26\or-pspicefiles\schematic1\R.sim ]
Reading and checking circuit
Circuit read in and checked, no errors
Invalid Number in device C_C1, Divide
INTERNAL ERROR -- Invalid Number in device C_C1, Divide

Run aborted
Disk write error. The disk may be full.
ERROR -- Disk write error. The disk may be full.

Run aborted
Simulation aborted
请问前辈,有遇到过这问题的不??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磁盘路径选错了

楼主:
解决不了,有经历过的提供点意见,谢谢

楼主(2009-06-02):
顶起帖子,又出现这问题了,还是解决不了,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我重装了软件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