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零件的ref

楼主(2009-02-27):
在brd文件中,能否直接手工修改零件的ref,是如何修改呢?

楼主:
我新放入一个没有ref的零件,我用logic--assign refdes,allegro就会死自动关闭,我用的是15.5版本。

网友:
分配所使用的REF名应该是在NETLIST中已经存在的。

楼主:
是直接在板子上改,不通过netlist.我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对于已经有ref的零件,只要用编辑文字工具去编辑它的ref就ok了。

网友:
确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