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接触SI,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学习?

楼主(2009-02-27):
近期准备着手SI,请问各位前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在网站上看到SI的三大巨作(高速数字电路、数字信号完整性:互连和封装的建模与仿真……),还有好多关于Hyperlynx的教程,资料众多,倍感迷茫,请各位赐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饭要一口口的吃,先google下从了解SI开始

网友:
先理论,后实践。把SI的相关理论看明白了,才能进行SI分析,否则就算用各种SI仿真软件进行了仿真,也不明白各个参数的含义、和结果有何关系。

网友(2009-04-12):
我是从熟悉软件开始的,看Cadence的设计仿真教程那本书,论坛里还有一些仿真的报告Demo,你去下来看,可以对仿真有个简单的认识。开始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不会,什么参数什么意思,然后针对问题一点点的问,SI有个群的,你可以进去和大家一起探讨,大概几天之后你就会明白需要看什么书,需要哪些知识了,再去熟悉理论,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比刚开始抠理论要快上好多。

网友:
先要看看这方面的基础理论,找本书,入门的话就用伯格丁那本兰皮的就可以。
很基础。
或上相关网站找材料。推荐 www.sig007.com,专门做信号完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