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放置穿螺丝的孔?

楼主(2009-02-27):
    刚开始用pads画板,现在板子上需要放置几个可以穿过螺丝的孔,在protel中我直接放几个焊盘就可以了,但是在pads中只有在pcb封装编辑状态下才有焊盘,在pcb状态下没有焊盘,请问用什么方法才能放置这几个孔?

网友:
    感觉只能自己把定位孔做成元件,你可以把单个孔做成元件,如果你的尺寸和相互位置关系固定,那么你可以把几个孔做成一个元件!

一般定位孔是铜的六棱柱,我现在做的是想用六棱柱做支撑,同时起到通过电流的作用,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曾经这样做过,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欢迎交流!

网友:
    同意LS的。将孔做成元件。我也一直是这样做定位孔,螺丝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