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RCAD导出BOM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问一下,从orcad里导出BOM表,能不能把封装信息也导出来的啊?
请问该怎么设置?在线等待。请高手帮个忙。

网友:
Header:
“Item\tQuantity\tPart\tReference\tTolerance\tFootprint ”
Combined property string: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Value}\t{Tolerance}\t{PCB Footprint}”
把上面“--”内的复制到相应的位置在到BOM就可,双引号不用哦

网友(2011-06-01):
也学习到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