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本地数据库的元器件封装显示

楼主(2009-02-27):
各位高手 好

我们公司现在使用digikey的access数据库作为本公司开发pcb的元器件库 有个问题一直不能解决 连接了数据库后 在place元器件的时候 无法看到元器件的封装 在digikey的数据库的表中有PCB Footpint 着一列 本身是空的 我自己添加了对应元器件的封装 并且重启了电脑 但是依然无法看到元器件的封装

有朋友知道的话帮我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
先打开你的cis explorer 然后选上面的view菜单 然后选中里面的footprint就好了。但是你先要配置一下你的安装目录下的tools里面的canpture目录里面的capture.ini文件,
Open the CAPTURE.INI file with a text editor. Locate the following set of statements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e: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layout

[Layout Footprints]
dir0=d:\library
dir1=d:\Program Files\orcad92\Capture\Library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Cadence\PSD_14.0\share\pcb\pcb_lib\symbols

2.   In the Footprint Viewer Type section, specify the footprint viewer to use.

To view footprints with Layout, enter this statement:

 type=layout

To  view footprints with Allegro PCB Editor, enter this statement:

 type=allegro
这个是orcad帮助文件的操作步骤很有用,我搞好了。

网友:
你的库文件路径要被正确影射,CIS才会显示
[Allegro Footprints]
dir0=XXXXXXXXX(PSM文件所在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安装了orcad 没有安装 candence 我看你的配置文件把封装库指向了candence的库 是不是 如果我想在orcad capture cis中 要想看到元器件的封装 还要安转candence 然后在capture.ini文件中 把Footprints 指到candence的 symbol文件夹 是这样的吗 在线等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安装candense 并且把 capture.ini文件中的Footprints 指向了symbol文件夹 但是我依然在capture CIS 中无法看到封装
这是我的capture.ini文件 请赐教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G:\ZDRIVE\DESIGNS\LIB\TEMCODATABASE.DBC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C:\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symbols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C:\OrCAD\OrCAD_10.5\tools\capture\library
[Application]
Version=10.5.0.b001 CIS
[WebResourcesMenu]
URL1=http://www.orcad.com/contacts/
Title1=&Education Services
URL2=http://sourcelink.cadence.com/
Title2=&Source Link

网友:
先打开你的cis explorer 然后选上面的view菜单 然后选中里面的footprint就好了.这个你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已经选过了 但是显示还是空的
兄弟 知道的话帮我解决一下 不胜感谢了 呵呵

网友:
你的封装库在什么目录下面?和.psm文件对应的同名.dra是不是在指定的目录下?
封装是自己建立的还是从PCB中导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封装库在
C:\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symbols
这个目录下
是.psm的文件
你说的后半句我没有看明白 能不能讲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光有PSM文件,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DRA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请问 .DRA 文件是怎么配置的 谢谢

网友:
把封装的pad dra psm我是放在一个目录里面的。没去分开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着放在一起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显示??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的pad文件是放在另一个文件夹的,但dra和psm文件绝对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结果无法显示。

事实上,我的连电路原型都无法显示,更别提封装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的封装库在什么目录下面?和.psm文件对应的同名.dra是不是在指定的目录下?
封装是自己建立的还是从PCB中导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版主正解!
我试了一下,确实是从PCB中导出的dra文件就无法显示,自己建立的就可以显示。
而且,并不是像前面说的那样要dra/psm/pad文件都全,其实只要有dra文件就可以显示了。

不过,哪位知道为什么到处的symbol和自建的symbol有什么差别会造成这种无法显示的结果呢?

网友(2009-07-14):
上述大虾讲的对,配置路径正确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