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hdl小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程序一:
entity latch is
    Port ( D : in  STD_LOGIC;
           ENA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end latch;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latch is
IGNAL sig_save :STD_LOGIC;
    begin
    PROCESS(D,ENA)
     begin
     IF(ENA='1') THEN
      SIG_SAVE<=d;
    END IF;
     Q<=SIG_SAV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程序二:
entity latch is
    Port ( D : in  STD_LOGIC;
           ENA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end latch;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latch is
  --SIGNAL sig_save :STD_LOGIC;
    begin
    PROCESS(D,ENA)
     begin
     IF(ENA='1') THEN
   Q<=D;
    --  SIG_SAVE<=d;
    END IF;
     --Q<=SIG_SAV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两个程序变动很少,第一个程序,Q与D的前一个状态一致,即锁存D的前一个状态,而程序二Q与D的当前值一致,为什么??

网友:
你肯定第一个程序是Q与D的前一个状态一致而不是与当前状态一致吗?

网友:
我对 VHDL 不是很熟。
在程序一中:
如果 PROCESS 里面是顺序执行的话,Q就会与D的前一个状态一致;而如果是并行执行的话 Q就会与D的当前值一致。
程序二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信号有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