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9-02-27):
1、如图1,我在焊盘上打孔,但老是会自动多出一段线,不知道怎么回事,规则里面相同网络中VIA与SMD间距已经设为0了;

2、如图2,在BGA的四个焊盘的中心位置打孔,如何保证打在中心呢?
另外如果要在BGA焊盘上打孔,应该打中心还是偏一点?如果也要在中心,如何保证?

网友:
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孔打在焊盘上呢,,只要把自动推齐功能关掉就行了,还有不要把间距设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闭推挤(应该就是DESIGN下的NUDGE吧)还是老样子,一打孔就会自动多一段出来,
好像跟格点有关系,把格点设小了居然没出现了,把DRC关了好像也还,还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至于在焊盘上打孔,有些地方是免不了的,特别是很密的BGA,根本没办法

网友:
是所有自动网格跟随,设计,过孔子,主要是过孔,OPTIONS,GIRD,仔细看看,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我也没实际做过,可能有误,有错请别介意

网友:
楼上的,焊盘上能打过孔吗?
那样SMT贴片时保证会有90%以上的虚焊的。
BGA封装的焊盘上打过孔更可怕。虚焊了都难用烙铁加锡。

楼主:
第一个问题还是搞不清楚,DRC关闭的情况下是肯定不会多一段出来的,可动态布线用不了;
格点设置是没用的,如果反OPTIONS /ROUTING /PAD ENTRY 下的GUIDE PAD ENTRY打勾就不会出来了,但有时候会影响动态布线(动态布线时遇到其它线或孔不会绕),怎么解决?
至于BGA焊盘上打孔,我看过很多手机主板,是打了的,但我不知道应该打正中还是偏一点,看下载的某些PCB文件是在正中的,看实物好像比较偏,有没有人解答下?

网友:
手机的BGA上打的孔是激光孔,可以打到很小的孔径,所以不怕会有虚焊的。

网友:
过孔塞油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