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移动零件的函数?

楼主(2009-02-27):
skill调用哪个函数可以启用move功能?

网友:
axlTransformObject(
lo_dbid/o_dbid
?move         l_deltaPoint
?mirror       t/nil
?angle        f_angle
?origin       l_rotatePoint
?allOrNone    t/nil)

)
⇒  lo_dbid/nil
Description
Moves, rotates, and/or spins one object or a list of objects. Each Allegro PCB Editor database
object has a legal set of transforms (see table). If the object does not accept a transform, then
that transform is silently ignored.
If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are applied, the order used is:
1.  move
2.  mirror
3.  rotate
If allOrNoneflag is set, then the entire transformation fails when one object’s transformation
fails. By default, one object’s failure does not stop the transformation on the other objects. A
failure is a database failure. For example, a move that puts an object outside of the database
extents is a database failure. Attempting an illegal transform is NOT a failure. If one or more
objects are not transformed, there is no failure.

网友(2009-07-22):
这个有用,谢谢

网友(2010-09-11):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