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救命呀

楼主(2009-02-27):
我做了一个集成运放的音频放大电路,结果用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噪声干扰!
这个噪声是谐波信号,就是能量都集中在几个频点上,其他地方能量很少。
由于运放需要负电源,所以,我用了ICL7660。我感觉应该是他的干扰问题。现在我的音频放大电路基本无法使用。
现在怎么办? 白色部分就是icl7660。
请问各位: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我试着在后面的运放 正负电源处都放置了10u电容,结果都没有效果。

网友:
查下电源纹波是否很大,
有条件的话用频谱仪看看电源上的干扰是否很大;
查下电压是否很稳定;如果不稳定,需要加稳压电路,可用TL431;

楼主:
谢谢 dsh112兄弟的回答. tl431是基准电压源吧?
其实我很想知道在pcb上出现开关电源的时候,在开关电源附近应该怎么布线?
最好是有图说明
谢谢.

网友:
楼主为了应急就加铜皮试试吧,或者滤波网也可以,把你怀疑的噪声源包上

网友:
是基准源,
还要查下,音频走线是否和高频信号线平行走线,那样也会有干扰的。

网友:
地是否构成了环路,这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