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约束NET_SPACING_TYPE

楼主(2009-02-27):
大家好, 看到使用手册中提到可以对net设定属性NET_SPACING_TYPE可以约束组内net走线间距和组间net走线间距, 但是设定NET_SPACING_TYPE=DATA(50/100)后,走线未起作用,后来发现不管你如何设定,走线都是和Setup->Constraint里设定的Line to Line值有关系。
但是, “Line to Line” 是肯定要设定的, 也不意味着NET_SPACING_TYPE这个属性基本上没用了吗?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先看下有关Constraint设置的资料,NET_SPACING_TYPE只是一个名称,需要MAP到Constraint中对应的值才会起作用。

网友:
lz,还是设置区域吧??

网友(2013-04-07):
我暂时画的都是简单的板子,未使用过此设定,也蛮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