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两块PCB的方法

楼主(2009-02-28):
在这里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两块电路板连接起来呢?主要是为了让线路连接起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没有?
我想采用Wire Bonding来试一下。。。。。就是在两块板子上分别设计上两个大的Pad,然后用Wire Bonding来连接线路。

网友:
弱弱的问下Wire Bonding是什么?

楼主:
就是靠压力把金线压在焊盘上,两端分别和焊盘压上,这样就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2010-02-08):
公板和母板设计,在连接的地方用同样的connector就行啦

网友:
刚挠结合板

网友(2010-06-22):
具体要看两块板的结构和使用情况,一般可以采用
1.排线进行连接
2.连接器件
3.金手指加插座,
4.柔性和刚柔结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