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敷铜当作散热这个方法是否好

楼主(2009-02-28):
我想现在把一部分敷铜当作散热片,但是不知道这样散热效果如何,我铺了3*10cm的铜为散热,上面没有加SolderMask,请问大家。。。。。

网友(2009-05-13):
小的发热量可以,大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
发热大了 就做冷板吧~

网友:
可以在敷铜上打几个同网络的POWER型大孔 内径1.0MM的那种

网友:
孔径要是大于1MM有什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