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封装时的怪问题!

楼主(2009-02-28):
请教两个问题:
1、能否在座标(0,0)的地方显示标记?
2、做封装时(用Package symbol),点add pin,在Options栏内点padstack:右面的按钮,本来应该弹出PAD选择窗口的,现在什么反应都没有——郁闷!
我用的是15.7破解版的,用package symbol(wizard)则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
1 执行ADD LIINE命令,x 0 0 就可以看到(0 0)位置。
2 与你所用的ALLEGRO有关。

楼主:
有没有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版本问题呢?
我正在找一下补丁

网友:
15.7怎么破解啊,我用的是15.5画封装的时候如果手工画,偶尔会出现数据库corrupted的提示,但是重新画一次就没事了,有一整天才画了一个封装

网友:
其实中心这个大部分按照几何中心确定,只要看到原件形状就基本上知道原点在哪儿
所以说据目前所知:基本不需要特别标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