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学习小结

楼主(2009-02-28):
一下是这两天学习的焊盘知识小结论,新手,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写这篇文章我学习了很久,也查看了较多资料,给我第一感觉,小小的焊盘,如此复杂,看来只有理解复杂,才能运用简单啊!

先贴张图看看

padstack:就是一组PAD的总称,它又包括Regular Pad / Thermal relief/
Anti pad /SolderMask/ PasteMask

下面我们逐一理解:
1.
 Regular Pad :规则焊盘(正片)。
2.
 Anti pad:用于隔离孔与内层电器连接的围绕在孔周围的隔离环.如果孔在内层中不需要电器连接,就需Anti pad要来隔离.其内径当然要大于孔的外径.
3.
 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正负片中都可能存在):如果铜盘在该层需要导线连接,那么以上的隔离环将被修改为轮辐状,用以将隔离环的内部的铜连接到隔离环的外部,这就是所说的thermal relief.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将隔离环完全去掉,而使隔离环内外部成为一体.但为什么不那么做呢,因为容易使焊盘在焊接时形成冷焊, 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焊盘的导热性.所以为了既保证焊盘的电器连接,又防止这样的高导热性,我们将其做为"轮辐".对于过孔,它是一个特例. 因为过孔是不需要焊接的,所以就不存在上面高导热的情况.所以我们索性去掉Anti pad因为这样的电导性更好. 当然如果你非要使用轮辐.也不无不可,但是对于那些需要加过孔来平衡PCB板散热的设计中,使用这种完全连接的过孔效果更好!
4.
 SolderMask防焊焊盘(绿油层):是电路板的非布线层,用于制成丝网漏印板,将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涂上阻焊剂。(>Regular Pad)
5.
PasteMask 钢板焊盘: 为非布线层,该层用来制作钢膜(片),而钢膜上的孔就对应着电路板上的SMD 器件的焊点。(该层的尺寸与实际SMD焊盘的尺寸相同)
进一步说明:
Regular pad(正规焊盘)

主要是与top layer,bottom layer,internal layer等所有的正片进行连接(包括布线和覆铜)。一般应用在顶层,底层,和信号层。

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

主要是与负片进行连接和隔离绝缘。一般应用在VCC或GND等内电层。但是我们在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设置thermal relief/anti pad的参数,那是因为begin layer和end layer也有可能做内电层,也有可能是负片。

综上所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固定焊盘的连接,如果你这一层是正片,那么就是通过你设置的Regular pad与这个焊盘连接,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 如果这一层是负片,就是通过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anti pad(隔离盘)来进行连接和隔离,Regular pad在这一层无任何作用.当然,一个焊盘也可以用Regular pad与top layer的正片同网络相连,同时,用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与GND内电层的负片同网络相连。

网友:
蓝色字体认识很到位置
黑色字体表述有点异议
Thermal relief pad是连接引脚和负片的
Thermal relief connect是用来连接引脚和正片的
个人总结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再理解理解。谢谢。

网友:
感觉挺好的,确实是研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

网友:
多谢有心人的总结哈··
  节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2009-05-27):
如何用命令绘制焊盘呢???
教我啊。。
peking80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