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看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09-02-28):
它是接在北桥芯片上的,封装是EMI_3LEAD_smc0603,

这里面的U11是个什么电容,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穿心电容,,就是磁珠跟电容的组合,

楼主:
那么,有没有它的具体资料呢,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资料呀。

网友:
这个是emi器件。这里有规格书,你看看。

楼主:
嗯,谢谢5#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
穿心电容,由于ESL极小,对于高频噪声(GHz)的滤除效果极好

网友:
价钱怎么样,想用用它。

网友:
打电话问一下厂商咯

网友:
估计用不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