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ould not fit symbol。。。。。。

楼主(2009-02-28):
成功导入网单之后,使用快速放在原器件的时候,出现好几个类似的警告:
“WARNING: Could not fit symbol:  XP14 / BNC_2_VPORTOUT_BNC / VPORTOUT”
  WARNING: Could not fit symbol:  XP3 / BNC_2_VPORTOUT_BNC / VPORTOUT
  WARNING: Could not fit symbol:  XS15 / BNC_2_VPORTOUT_BNC / VPORTOUT
ARNING: Could not fit symbol:  JBOOTMODE2 / CON3_CON3_CON3 / CON3
   这是不是说明这几个封装有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怎么修改呢?检查封装,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匹配的地方啊,引脚个数是对的,大小没有问题,该设置的层也设置了啊。呵呵,有谁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
估计是符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先再书上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能用的符号,呵呵。

网友:
看看封装原点和设置的SIZE大小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