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305)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楼主(2009-02-28):
创建网单的时候,封装库是从已经做好的板子上面导出来的,结果提示这样的错误:
#3   ERROR(305)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Unable to load symbol 'CON2' for device 'CONN JACK PWR_CON2_PWR2.5': Couldn't find padstack: PAD60SQ40D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80 due to Illegal element in SHAPE_SYMBOL
呵呵,新手一个,请耐心指导,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为什么导出来的还有错误啊?这个时候要自己重新画封装吗?

楼主:
还是只要补充一下那个什么SHAPE_SYMBOL就可以了?那么怎么补充呢?有没有比较容易的办法?

网友:
做封装时应该有个ssm的文件 你导入看看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我再看看书。

网友:
封装调用的PAD也要有,还有DRA,PSM.PADPATH都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