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哪个版本的mentor

楼主(2009-02-28):
本人想学习mentor不知道最流行的哪个版本,请各位大侠指教,最好提供下载地址

网友:
就用ee2007.3吧!!!电驴上面有!!
ed2k://|file|Mentor.Graphics.Expedition.Enterprise.Flow.v2007.3-SHooTERS.iso|1059876864|d9e340df87e5a69b9deab9950a8f1d34|h=JDKZBBJXDR2EQBUDSMFBDVBF5TFMYKN6|

网友:
mentor好象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一般的用PADS就可以了。

网友:
mentor就是安装的时候比较麻烦!特别是license文件的添加!!有些安装包里面的破解文件没有用!换license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并且卸载后环境变量没有删除!会出现很多隐形故障!!最常见的就是license的feature不对!!

网友:
这东西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的,有的公司用最新的07,但有的公司还在用04的,只要够用就好,基本功能相差都不是很大,

网友:
原则上说, 越新的版本, 新功能越多. 原来的版本中的Bug也会得到修正.
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新的BUG, 你也可能会不适应新功能或新界面. 用与不用取决于你自己.

网友:
ee2007.3相对于2005好像是缩减了不少功能,iodesigner没有了,dc没有了

网友:
就用ee2007.3吧!!!电驴上面有!!
ed2k://|file|Mentor.Graphics.Expedition.Enterprise.Flow.v2007.3-SHooTERS.iso|1059876864|d9e340df87e5a69b9deab9950a8f1d34|h=JDKZBBJXDR2EQBUDSMFBDVBF5TFMYKN6|
引用 网友A:

求教这个版本的EE2007安装后LICENSE怎么配置?

网友:
里面自带的破解没有用的,用这个吧!破解前不要装update7 ,好像装了破解不了,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有一次没有破解成功,这个软件的icdb又问题!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又问题!破解后再装update,mentor的软件想说爱你不容易,主要是破解了无法删除,提示文件被修改,这样直接导致en等软件无法安装!环境变量冲突,前段时间也是装了modelsim导致ee出了问题,哎!我还是学allegro吧!!至少教程很多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安装没有那么麻烦,问题少点!有谁可以告诉我,en2007.2有几个软件打不开,gen arch ,qs pro   quicksin ii  quicksim-fpga ,这些是不是外部工具,需要安装啊??

网友:
    EE2005.1

网友(2009-06-07):
    楼上说的都不错

网友:
    本来EE200X系列的软件安装就麻烦,想要提高效率就得努力哟

网友(2009-07-11):
觉得2005.3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用DC-Exp不错的.不过现在07的都换Dx-Exp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