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里的类与子类

楼主(2009-02-28):
初学allegro ,里面有好多的类跟子类,比如设置Color/Visibility 里面的颜色的时候,书上就说让你关掉哪些颜色,打开哪些,看着很头晕。呵呵,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这么多里面哪些比较重要?要注意些什么呢?
呵呵,好像以后做什么修改的时候就是先要找到对应的类下面的对应的子类,可是目前完全没有头绪呢。

楼主:
画封装的时候,我好像了解了其中的几个,这么多,可是还很头晕呢,请问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方面资料推荐一下吧。比如这些类是怎么划分的,哪些要特别关注的,非常感谢。

网友:
常用的显示是跟电气相关的子类,如pin, via,etch等。在就是丝印层了,即silkscreen_top/bottom,还有就是outline,即外框。其他的含义可以从起英文意思上看出。
《Allegro 15.x学习与应用》这本书对颜色中各层的含义讲的较通俗,网上有该书PDF格式,找来看看。

网友:
更正一下,是《Allegro 15.x的学习与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刚开始看了,先赞一下这本书。

网友:
你们都是自己在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的。你在参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