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boundary绘制多大比较合适了

楼主(2009-02-28):
按照tqfp的芯片规格书绘制的话,要是用矩形,有些地方比如零件的四个角落还是可以放零件靠近它的,但是这样drc就会出错。这个区域绘制多大合适了。我是按芯片外形的尺寸在两边各加大了0.2mm的。

这个是我做的两种package boundary,那种好了。我的板子比较密。在靠近芯片的四脚也有可能要放一些被动元件。

网友:
把DRC的PACKAGE TO PACKAGE OFF掉。位置尺寸自己把握,不起冲突就OK

网友:
感觉四个拐脚不放比较好吧,不利于焊接啊。特别是批量焊接。

楼主:
没办法的板子才32*32的还要开6个安装孔。

网友(2012-08-06):
可画可不画  自己看着办咯  不画的话就要关掉DRC中的一项,画的话就省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