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堆叠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6层的板子,因为大部份的高速信号线走在内部两层,现预想用两种堆叠方式:1, top  gnd1  in1  vcc  gnd2  bot

                                                                                            2, top  gnd   in1  in2   vcc    bot
如果考虑在走线方面,第二种要好做多了,但感觉电源方面和EMI方面比较会容易出问题,请教下各位哪种相对来说更好些,多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种走线相对好些
所有的信号层和电源层都靠近GND层,降低了信号层和电源层的阻抗,其他的优点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第二种走线方式电源层和GND层离得比较远,一方面增加了电源层的阻抗,另一方面将会导致VCC层和GND之间的互感减小,从而回路电感增加,容易产生地弹、开关噪声等等干扰
并且in1和in2两层临近,对走线也有一定要求
当然,如果必须要4个信号层的话,第二种方案还是相对不错的

浅陋评论,多谢指教

楼主:
呵呵。。。谢楼上的回复。

楼主:
今天再去看了看板子决定改成: top gnd1 vcc  in1  gnd2  bot

网友:
讲讲为什么要换成这个阿
考虑的重点和下决定的理由呢?

 4# adwordslai

网友:
第二个是比较好的方法,走线好走,阻抗也好控制

网友:
这样不怕叠层不平衡产生板子的翘曲吗??
我也不知道
也想按照第一种叠层结构的
但是看到网上有人说叠层不平衡产生板子的翘曲
把我吓住了
所以还在考虑那种方案好点
我只要三层走线就可以了
也想要好点的EMC
但是就是怕叠层不平衡产生板子的翘曲
还在犹豫
不知道lZ是怎么想的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别两层呀
还是每层都有数字地和模拟地,然后再分割呀
看到网上的意见一而不统一
搞得不知道到底那个好了
烦呀

网友:
我QQ632379671
可以的话交流下

网友:
今天下午打电话问了下厂家
说面积比较小时候翘曲很小,基本不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5#、10#: 考虑这样堆叠是因为在VCC层最少的线;翘曲问题应该不是首要考虑的吧,而是先满足电气性能,有翘曲问题应该好解决的;

网友:
第二个吧,注意crosstalk和阻控就可以了。 in1  走高速;
EMI方面只要做好power规划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现在的思路正变成你那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