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2为什么走线会显示花了呢

楼主(2009-02-28):
见附件所示,鼠标晃过走线花了,笔记本好歹也是t60啊 显卡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跟操作系统有关。我以前在用16.0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 N9 t  v3 O7 Q重装一下Cadence,如果还不行,只有重装系统了。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因为16.X使用OPENGL渲染,重装一下显卡驱动看看。

楼主:
果然 重装最新的显卡驱动就ok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先学习了,还在原理图阶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