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 的Via加不进去。

楼主(2009-03-01):
路径也设置正确了,加入自己做的Via后(Via已经在其它PCB中验证是可用的),出现图片所提示的错误(过孔名称前面有*号):

网友:
是不是保存文件名不对

网友:
删除掉,再重新添加一次试下。

网友:
可能有花焊盘没有加到库里去,请查看一下

楼主:
试过了,文件名没错,过孔做得也没错(在其它的PCB板上验证过了)。重新删除与添加了,找不到原因。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还有1个原因你考虑过没,不同的PCB叠层过孔是不一样的,你的过孔可能是按照6层板设计的,但现在放在4层板里是肯定不能用的,叠层不同

网友:
或者是你的文件路径中包含空格,这也会导致添加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