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SP2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01):
今天系统不能起动,重装后pads 一直出现以下提示,不过之前安装时从未出现问题,我也是按以前步骤做的...

不知现在错在哪?

哪位朋友遇到类似情况,请教下

楼主:
相同的方法安装这次就不行了

网友:
我就是这种情况,只有重装系统了!!晕!!!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完全删除安装的文件或注册表里没有完全清除所致!

网友:
重新发成一个 liceense就可以了

网友:
是LICEENSE 那个破解文件过期了,找找别的方法把 我的过期的比你早 啊 不过解决了

楼主:
查了一些相关的贴子

说是2005SP2 破解在2009年会过期失效...

weirong 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向大家说说?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licensefile的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

此问题已解决具体的方法可参见以下两贴

PADS2005SP2在2009年后安装只能用DEMO模式的解决方法
wangm0220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797-1-1.html

[原创]PADS通用免重新安装及注册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11-1-1.html

谢谢两位的热心贴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此问题已解决具体的方法可参见以下两贴

PADS2005SP2在2009年后安装只能用DEMO模式的解决方法
wangm0220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797-1-1.html

[原创]PADS通用免重新安装及注册 ...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真是好人哦!

网友(2009-06-20):
多谢啦,好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