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地的问题

楼主(2009-03-01):
ocard原理图里地的种类有很多,GND,GND_EARTH,GND_FIELD_SIGNAL,GND_POWER,GND_SINGNAL,大概什么意思我也知道,但不是特别清楚,
请问下各种地在具体电路中,在什么情况下接什么地?麻烦版主说下

网友:
模拟电路用模拟地
数字电路用数字地
信号回路用信号地
电源回路用电原地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只要你理解"地"的作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