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式画板,有问题求教

楼主(2009-03-02):
这是我画的板的CPU走线那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我过孔上下层的走线宽度不一样,这样可不可以?如果不行,会出现什么状况?CPU引脚走出的线宽是10mil,如果改成0.3mm的线宽,会不会降低成本?这些问题比较肤浅,麻烦大家了。

网友:
不会有什么问题,对MCU没有什么影响,走线宽度不要小于0.2mm成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考虑到外观问题还是一样宽度的走线好些

网友:
你的大小格点设置不好,一般大格点间距是小格点的整数倍,如小格点设置成0.2mm,大格点可以设置成2mm,5mm等。走线的时候按格点来走是比较好的习惯。像楼上说的,最好走成一样宽,这样美观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这是我画的那块板的整体效果,封装我没显示,请各位帮我看看走线有没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谢谢

网友:
6# solofish 总体看还可以了!!呵呵  你的板子CPU速度不快没有关系了!! 不过还是建议你优化下你的走线!
     我的习惯是: 一般一条线上的过孔不会超过两个的
                       地线要粗于电源线

楼主:
6# solofish  总体看还可以了!!呵呵  你的板子CPU速度不快没有关系了!! 不过还是建议你优化下你的走线!
     我的习惯是: 一般一条线上的过孔不会超过两个的
                       地线要粗于电源线
引用 网友A:

谢谢,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有很多过孔多余,已经去掉了。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条线上过孔不超过两个?是为了美观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随便去掉过孔啊   你的要是高速线路的话 地线上要多加过孔的!

    过孔少也就意味着寄生电感电容少啊!

楼主:
9# zyunfei 谢谢了,看来还是书上的东西没全。这块板子还好,不是高速的。过孔都是我后加上去的,可以去掉的,我都删除了。

网友:
电源线为什么不走粗一点呢?

网友:
走线到锁板孔的距离太近了吧

楼主:
11# tina_dou 谢谢,电源线我又加粗了,基本上和变压器的焊盘直径一致。

楼主:
12# edalulu0201 我感觉那个走线和板锁孔的距离应该与走线和板边的距离差不多就可以吧,只要固定的螺母不与走线接触就可以了,您说这样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清楚这块板的机构是怎样的,我们的板子那些走线到锁板孔是有3.5MM左右的。

网友:
有空间就走粗点 咱是纯爷们 越粗越好!! 特别是电源和地!

有空间还可以多放地孔,越多越好,反正做板的时候不会增加成本

网友:
有空间就走粗点 咱是纯爷们 越粗越好!! 特别是电源和地!

有空间还可以多放地孔,越多越好,反正做板的时候不会增加成本
引用 网友C:

多钻孔和少钻孔,没区别?哪个板厂愿意做?下次我也找他做去。

网友:
尽量减少板底走线!

网友:
不要有拐直角的走线啊兄弟

网友:
一般情况下打样阶段价格肯定一样啊 量产阶段才与钻孔数量有关呢
引用 网友D:

现在价格与过孔多少已经没有关系了!高兴做成马蜂窝都行!

网友:
不同层用不同的线宽很正常,但是同一层一定要保持线宽一致,不然工程上你的阻抗控制就没法实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