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PCB布线问题

楼主(2009-03-02):
请问各位DX,多层PCB在布线时是先打孔连接电源和地呢还是先布信号线?谢谢

网友:
先把芯片位置定了 然后再把主芯片至其他芯片的连线都布完后再搞复位芯片或串口之流的次要线 最后才是REST和灯线之流的垃圾线 然后才在收尾前布电源芯片和布电源部分就成

网友:
我们习惯先布好局,然后将先把器件都fanout,然后再布单板的关键信号,呵呵,推荐先打孔,不然布完线后再添过孔就很困难了

网友(2009-08-25):
支持楼上的,首先FANOUT,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
先fanout,再进行电源和地平面的分割。最后再进行布线

网友:
请教:FANOUT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