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产品过不了EMC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最近拿了一个10/100M的光纤收发器去测EMC,标准是:EN55022 A ,晶振频率是25MHZ,数据收发接口是一个最大速率为155M的光模块,PCB上的走线都是走的差分线,光模块的厂家也是国内的大公司。测试中扫了6个频段,垂直三个,水平三个,在水平方向的一个937.6MHZ的QP值是59.7dBuV/m,比标准高了2.7dBuV/m,其他的都正常,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板子上怎么会有个这么高的频率点,也不知从何处下手整改,还望高人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那你在实验室找这个频率点了吗?应该是倍频产生?

网友:
应该是155M的6倍频,
最好用频谱仪测试准确测试下哪点干扰最大,再对策;

网友:
比较简单就是光模块的电源,金属壳接地方面

网友:
大公司的东西也不是万能的。
937M都到射频了,先用磁环分析吧,看看你的外引线上能不能加磁环降低dB值。
但真正的原因还是你的单板设计,要彻底解决问题,要把你的走线匹配电阻计算好

网友:
高频,用磁环不合式。结构屏蔽能有一些效果,倍频的源头处理也很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在我换了另一个型号的光模块上去后,虽然在937M这个频点上的DB值很高,但是没有超过规定值,给超标的光模块用屏蔽纸屏蔽住,没有扫描到这个频点.其他的也没去试了(100美金/hour 玩不起啊).

网友:
价钱是很贵的,可能你那个光模块有问题的,虽然你换一个达到要求啦!但是你能保证你其他的光模块没有超标,实验室就是这么贵,哎没办法

网友:
光模块其实可以重新设计解决这个辐射问题的。以前我们处理过一个类同的产品。我们专给别人整改设计的,但只是看了一下,由工程部的人处理完了测试OK就送走了。这么高的频,用导电棉处理机壳缝隙,这几个DB还是能降下来的。
测试100美金/hour?和国内差不多吗!在深圳测试便宜的有500至600,中国越往北测试费价格越高。国家实验室比较普通实验室又更高。最贵的在长春测试过6000元每小时的,用的是测试汽车的实验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公司在哪里啊?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3-10-29):
EMC是往往被忽略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2018-02-08):
用导电棉处理机壳缝隙,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