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层板叠层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最近要开始做个6层板
由于走线比较少,所以打算用三层走线,两层地,一层电源
现有两种设计方案
方案1                                        方案2
S1                                             S1
GND                                          GND
S2                                             S2
GND                                          POWER
POWER                                      GND
S3                                             S3
想请教大家:
1:在S2层走高速信号线,那种叠层设计好点?
2:这样不平衡的叠层设计会不会使板子产生翘曲,如果会的话应该如何解决?(看到有人说是在S2层空白区大面积敷铜,使得叠层近似平衡)
3:两个GND是应该一个数字地一个模拟地 还是两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那种情况最好
谢谢
请大家积极讨论,不吝赐教
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就是中间介质的厚度是应该自己设置还是有厂家设置呢??

楼主:
为什么人气都没有呀

网友(2009-04-20):
就是啊,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顶一个,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种会好点,电源的电容效应会好点。

网友:
想请教大家:
1:在S2层走高速信号线,那种叠层设计好点?S2层上下都有地可以起到屏蔽作用
2:这样不平衡的叠层设计会不会使板子产生翘曲,如果会的话应该如何解决?(看到有人说是在S2层空白区大面积敷铜,使得叠层近似平衡)可以在信号层空白的地方铺地铜,防板翘。
3:两个GND是应该一个数字地一个模拟地 还是两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两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两层的分割形状大小一样

网友:
推荐用以下的

Layer           Type                 Description
1                   Signal             Top Routing Mostly Horizontal
2                   Plane             Ground
3                   Plane             Power
4                   Signal            Internal Routing
5                   Plane             Ground
6                   Signal            Bottom Routing Mostly Vertical

网友A:
上面是TI 推荐的6 layer stackup

网友(2009-11-23):
1.当然是第一种好.
2.不会使板子产生翘曲.
3.两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
最好高速线走在顶层或底层包地(不要有过孔).

网友:
1、在S2层走高速信号线,那种叠层设计好点?
2:这样不平衡的叠层设计会不会使板子产生翘曲,如果会的话应该如何解决?(看到有人说是在S2层空白区大面积敷铜,使得叠层近似平衡
3:两个GND是应该一个数字地一个模拟地 还是两层都做数字模拟分割?那种情况最好
选第二种。原因是S3的参考平面有保证。
1、都可以。
2、没事。板厂,SMT会给你搞定的。
3、看你模拟器件和模拟信号走线在哪层。举个例子。模拟器件在底层,走线也在底层。那么第二层可以是全数字地,而4,5层则需要做成模拟地或电源,第3层的数字信号也不能走到模拟电源地的投影区域。数字不走到模拟区域是基本准则,这是3围的。
高速线不用包地,模拟可以包地。包地,包不好还不如不包。

网友B(2013-06-05):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TI 推荐的6 layer stackup

wuxiaotao这个才是正解,高速信号最好离top面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wuxiaotao这个才是正解,高速信号最好离top面远一点.

你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uxiaotao这个才是正解,高速信号最好离top面远一点.

符合需求就行。 一般推荐是比较规范的叠层。
真正的高速是走在表层的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C:
符合需求就行。 一般推荐是比较规范的叠层。
真正的高速是走在表层的

为什么真正的高速时走在表层的呢,我接触到的都是直接走的内层,表层只走很短的一段,或者只是扇出。
从我目前的知识来看,高速信号高频分量很多,在表层处理不好EMI会比较严重吧
而且如果走表层是为了防止短桩效应的话,尽量走在内层比较深的层面也可以啊
我接触到的资料上6gbps以下的速率都不需要探讨短桩效应
麻烦能不能详解下高速线走在表层的原因?3q

网友:
surface microstrip的一边的介质使空气,传输延迟小。
stripline 在2个固体介质中间。2个参考平面有电容性耦合,传输当然要低点。
stripline 的信号边缘超过1ns就更明显。
我们Layout 10Gbps 传输线时就不敢放在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