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Hierarchical结构(层次式电路)使用过程中软件出错跳出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如题,现在做的是一个带16个FPGA的测试板,使用orcad16.0 Hierarchical结构分18个层作图,当我在一个层做编辑之后,还可以复制粘贴元件到第二个层上,两个层之间再做任何编辑也没问题,这时候在第三个层上做任何编辑软件就会出错跳出,跳出有三种情况:1.软件出错,提示我是否保存退出;2.内存不能为read退出;3.无声无息就突然退出了。我在使用平铺式结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电脑配置也足够强大,用的是最新的INTEL酷睿 I7,DDR3 1333的内存,华硕P6T的主板。多核处理器的出错问题也不存在,因为在单核的CPU电脑上出同样的错误。问题就是以上的情况了,大家想想吧,我在不同层编辑的时候,由于电脑速度快,编辑的也快,几乎2分钟甚至1分钟就会跳出一次,一天都不用干别的了,无奈中。

网友:
你牛逼啊,用了这么多FPGA,有钱人。什么型号的FPGA啊?得多大的功耗啊?

楼主:
用了一颗XC5VLX330T-FF1738,15颗XC5VLX330-FF1760,功率按每个10W计算,大家可有方法解决我提出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头痛呢,大家帮帮忙看看

网友(2009-05-14):
遇到过,不过忘了当时是怎么 解决的了,想起来了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