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点建议

楼主(2009-03-02):
第一次画板,明天就在交给公司了,麻烦各位帮忙看看有那些地方要修改,看下孔是否太小(而实际孔与焊盘是一样大的,我在中间加的那个孔是不是不对(GND小孔) )怎样设置与焊盘形状一样),CLK是否要包地,邦定有没有问题及其他。急~~~

网友:
孔与焊盘是一样大的???
               你是什么意思啊?!孔和焊盘一样大那就是做的是无内部铜箔的过孔啊!?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GND管脚没有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PCB板孔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中的过孔与它一样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样大的话,他的内部铜箔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GND的网络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DRC检查还报错,可实际板过孔却与它一样大,不知道怎么设置,另这个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6# skyzeng 你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转过来的,板以前是别人画的,用PADS,我现在用的是PROTE99SE,公司现在要我修改

网友:
用99做不出那样的沟槽的  用AD可以

网友:
自己改元件封装,

网友:
可以用多个过孔叠加做成椭圆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PADS的,请看看

网友:
你的PADS文件中孔比焊盘小的,而不是一样大的,在protel中做这种椭圆形的孔只能用多个小孔打一圈,打成椭圆形的

楼主:
在protel中做这种椭圆形的孔只能用多个小孔打一圈,打成椭圆形的????不明白,能详细说明下嘛

网友:
:):)
   :)          :)
    :):):):):)   这样啊,中间的部分因为周围的一圈连在一起的小孔而被打掉,这样就成了你想要的椭圆形的孔

网友:
晕,图形有点乱,抛砖引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汗,没试出来,帮我做下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粗略的看了下,你自己改吧!!

新建 文本文档.rar

714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
   :)          :)
    :):):):):)   这样啊,中间的部分因为周围的一圈连在一起的小孔而被打掉,这样就成了你想要的椭圆形的孔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到时加工厂不能加工的!
      实在不行你可以用全部的焊盘,用keepout层在内部画椭圆,然后在标注清楚!加工厂就给你加工了!

网友:
我以前做过了,有过孔叠加来做椭圆形过孔没有问题,

网友:
多个过孔叠加

网友:
最好在元件封装里面做,这样导入PCB都会有网络属性

网友:
20# zhaizhengw   那是加工厂的给你修改gerber了

网友:
我也做过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多个过孔叠加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SATA口的封装吗?》

网友:
我自己做的

网友:
楼主的USB插头封装截图,内孔直径0.8,叠加了四个过孔,长度2.5的椭圆,里面的塑胶定位孔最好用禁止布线层及机械层画一个圆圈,直径0.8-0.9mm(实物为0.95慢慢)自己看看,我没有时间了这几天还要画一个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音模块封装

网友:
不错朋友,第一次画板就能画成这样。过孔的设置存在问题。
慢慢来嘛。你会领悟其中的奥妙的

楼主:
   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到时加工厂不能加工的!
      实在不行你可以用全部的焊盘,用keepout层在内部画椭圆,然后在标注清楚!加工厂就给你加工了!
引用 网友A:

在keepout层在内部画椭圆是不  是用 place line  命令,我画出来是这样的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嘛?生产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没做过,心里没底。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U盘电路板来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椭圆画的太大了吧!你要留出焊盘的空间那,照你那样做还不变成一通孔啊!还有你不要把她和外部的keepout层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量下那个USB的两个固定孔的尺寸 我用sum帮你做成一封装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版主。

7与8角两圆心间距177mil     圆半径24mil通孔,无网络
5与6两椭圆心间距448.8mil   椭圆X 125.984mil  Y 55.118mil  网络为GND(5与6是USB焊接口)
另四个焊盘X长 94.488mil  Y长 47.244mil  长方形 TOP层 焊盘间距98.425mil
5的坐标X 112.63mil  Y 224.409mil   长方形4的坐标X 215.386mil  Y 137.795mi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USB焊接口5与6没修改,其它的都有修改,看看整体还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删除了你多余的两个再TOP层的GND覆铜!你的DN,DP的差分线走的还是不是很完美,!再你的USB两个固定管脚用keepout层加了过孔,但是你叫加工成做的时候要对加工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