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在芯片中不用的管脚,在PCB LAYOUT中间,需要不需要把他们都接成地呢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侠,小弟听人说,对于那些PCB板子上的IC管脚,如果没有用到,最好不要把他们悬空,而是要接地或者接高,请问是不是这样呢?谢谢指教!

网友:
要看什么情况啊!
如果是没有用到的I/o端口你接成了地那不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啊,如果是根本没有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定义的管脚呢?既是他是I/O也不能接地吗?

网友:
不一定的吧  ,好像那种使能PIN就要 ,防止误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系列的MSP430F2013,您知道这样的芯片有使能PIN吗?谢谢!

网友:
要根据IC的管脚定义来决定是否接地。

网友:
要看DATASHEET还有厂商建议了。

网友:
這些不是電子工程師早就應當查清楚規劃好的嗎?
Layout人員應當"忠於原著"啊!

网友:
如果对芯面内部结构不是很精通的话,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