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od 后 还有一些地线没有连接 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03-02):
如题 求助

网友:
最好有图片说明,不然大家没法很好的帮助你。我也是刚学,欢迎交流!

网友:
是怎样个没连接?发来看看才知道你的原因。

网友:
如果是地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有可能是你在打孔的时候采用了复制的方法,然后不注意删除了被复制的孔。其他情况最好发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