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求救!!!

楼主(2009-03-02):
问题:为什么低速信号或走线很短时反射现象不明显?
根据反射原理,只要阻抗不匹配,就会有反射,那么,走线短的时候同样存在反射,但什么走线短的反射效果不明显呢?反射电压不也是要叠加到原信号上吗?
疑惑啊,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让你拿一个刷车的水龙头,一个出水很猛,一个出水很缓,让你对着墙冲击,你说那个反射大呢?(具体理论还是要看书喽)
走线的长短是相对来说的,通常说走线短,效果好,是相对同等环境来说的,就是走到短,相对畸变就少。

楼主:
首先,反射的大小是由反射系数决定的,跟信号速度的快慢应该关系不大;
其次,无论线长还是线短,反射仍是由反射系数决定,跟线长关系也不大;
所以,版主的解释,我还是不太明白。请版主再帮我解释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反射的产生是由于传输线的瞬态阻抗不连续
说的很对,反射的大小由反射系数决定,它取值在-1~1之间
单纯地看和信号的速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可以回忆一下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用万能板手动焊出来的电路依然能够很好的工作
而如今当信号频率上升,工艺和技术原因导致芯片的开关时间大大减小
反射却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SI问题

从反射的经典定义来看,无论信号速度快慢,只要达到必要条件,反射就会产生
有个经验法制大概是传输延时小于上升时间的20%,那么反射几乎是看不到的
因为反射波完全被掩盖在信号的上升沿
但是如果超过20%,反射就会越来越明显,甚至会有明显的振铃现象产生

所以,一旦阻抗不连续就会产生反射,但是不一定明显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