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绿色版 兼容pads2005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系统安装的pads2005的sp2.后来下载了个2007的绿色版,设置好环境变量后出现以下问题。贴出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 没有找到 SDDFlowID.DLL, 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并不是常见的显示为demo模式。

网友:
    请你把下面虚线墙面的内容存成 .reg 档,执行一下,再重开机应该就可以了:
........................................................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

"Path"="C:\\MentorGraphics\\2007.4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2007.4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