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检查一下开发板io口的输入输出功能是否正常,应该如何做?

楼主(2009-03-02):
    我想检查一下开发板io口的输入输出功能是否正常,应该如何做?
为何按照下面写的不太对?

    我的思路是:

    设置一个计数器,20位
    将每一位输出到对应的io口
    io口在作为输入
通过一个触发器保持这个值

想通过嵌入式逻辑分析器看看输出输入的波形

    但综合后
    作为输入的触发器没有没在逻辑分析器里面显示出来

    应该如何写才正确?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EP2S60F1020C5ES(
        i_Clock,
            i_Reset_n,
            io_CON1_B,
        io_CON1_C,
        io_CON1_D,
        io_CON1_E,
        io_CON1_F,
        //
            io_CON2_B,
        io_CON2_C,
        io_CON2_D,
        io_CON2_E,
            io_CON2_F,
        //
            i_CON1_D2,
            i_CON1_D3,
        i_CON1_F18,
        i_CON1_F19,
        i_CON2_B10,
        i_CON2_B11,
        data
            );
            //
        input         i_Clock;
            input         i_Reset_n;
            inout [19:0] io_CON1_B;
            inout [19:0] io_CON1_C;
        inout [19:0] io_CON1_D;
            inout [19:0] io_CON1_E;
        inout [19:0] io_CON1_F;
        inout [19:0] io_CON2_B;
        inout [19:0] io_CON2_C;
            inout [19:0] io_CON2_D;
        inout [19:0] io_CON2_E;
            inout [19:0] io_CON2_F;
        //
            input        i_CON1_D2;
            input        i_CON1_D3;
        input        i_CON1_F18;
            input        i_CON1_F19;
        input        i_CON2_B10;
            input        i_CON2_B11;
            output data;
        reg CNT_CON1_D2;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CNT_CON1_D2<=0;
                    else
                            CNT_CON1_D2<=i_CON1_D2;

        //----------------------------------------------------------------

            reg [9:0] CNT;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CNT<=0;
                else
                        CNT<=CNT+1;
            //
            assign  io_CON1_B       [0]     =DAO_CON1_B0;
        assign  io_CON1_B       [1]     =DAO_CON1_B1;
            assign  io_CON1_B       [2]     =DAO_CON1_B2;
        assign  io_CON1_B       [3]     =DAO_CON1_B3;
        assign  io_CON1_B       [4]     =DAO_CON1_B4;
        assign  io_CON1_B       [5]     =DAO_CON1_B5;
            assign  io_CON1_B       [6]     =DAO_CON1_B6;
            assign  io_CON1_B       [7]     =DAO_CON1_B7;
            assign  io_CON1_B       [8]     =DAO_CON1_B8;
        assign  io_CON1_B       [9]     =DAO_CON1_B9;
        assign  io_CON1_B       [10]    =DAO_CON1_B10;
            assign  io_CON1_B       [11]    =DAO_CON1_B11;
        assign  io_CON1_B       [12]    =DAO_CON1_B12;
        assign  io_CON1_B       [13]    =DAO_CON1_B13;
        assign  io_CON1_B       [14]    =DAO_CON1_B14;
        assign  io_CON1_B       [15]    =DAO_CON1_B15;
        assign  io_CON1_B       [16]    =DAO_CON1_B16;
        assign  io_CON1_B       [17]    =DAO_CON1_B17;
        assign  io_CON1_B       [18]    =DAO_CON1_B18;
            assign  io_CON1_B       [19]    =DAO_CON1_B19;
            assign  CON1_B0         =io_CON1_B[0];
        assign  CON1_B1         =io_CON1_B[1];
            assign  CON1_B2         =io_CON1_B[2];
            assign  CON1_B3         =io_CON1_B[3];
        assign  CON1_B4         =io_CON1_B[4];
            assign  CON1_B5         =io_CON1_B[5];
        assign  CON1_B6         =io_CON1_B[6];
            assign  CON1_B7         =io_CON1_B[7];
            assign  CON1_B8         =io_CON1_B[8];
        assign  CON1_B9         =io_CON1_B[9];
            assign  CON1_B10                =io_CON1_B[10];
        assign  CON1_B11                =io_CON1_B[11];
        assign  CON1_B12                =io_CON1_B[12];
            assign  CON1_B13                =io_CON1_B[13];
            assign  CON1_B14                =io_CON1_B[14];
            assign  CON1_B15                =io_CON1_B[15];
            assign  CON1_B16                =io_CON1_B[16];
        assign  CON1_B17                =io_CON1_B[17];
        assign  CON1_B18                =io_CON1_B[18];
            assign  CON1_B19                =io_CON1_B[19];
            reg                     DAO_CON1_B0;
            reg                     DAO_CON1_B1;
        reg                     DAO_CON1_B2;
        reg                     DAO_CON1_B3;
        reg                     DAO_CON1_B4;
        reg                     DAO_CON1_B5;
        reg                     DAO_CON1_B6;
        reg                     DAO_CON1_B7;
            reg                     DAO_CON1_B8;
        reg                     DAO_CON1_B9;
            reg                     DAO_CON1_B10;
            reg                     DAO_CON1_B11;
        reg                     DAO_CON1_B12;
            reg                     DAO_CON1_B13;
            reg                     DAO_CON1_B14;
        reg                     DAO_CON1_B15;
        reg                     DAO_CON1_B16;
            reg                     DAO_CON1_B17;
        reg                     DAO_CON1_B18;
            reg                     DAO_CON1_B19;
            reg                     DAI_CON1_B0;
        reg                     DAI_CON1_B1;
            reg                     DAI_CON1_B2;
            reg                     DAI_CON1_B3;
            reg                     DAI_CON1_B4;
            reg                     DAI_CON1_B5;
            reg                     DAI_CON1_B6;
            reg                     DAI_CON1_B7;
        reg                     DAI_CON1_B8;
        reg                     DAI_CON1_B9;
        reg                     DAI_CON1_B10;
            reg                     DAI_CON1_B11;
        reg                     DAI_CON1_B12;
            reg                     DAI_CON1_B13;
            reg                     DAI_CON1_B14;
            reg                     DAI_CON1_B15;
        reg                     DAI_CON1_B16;
            reg                     DAI_CON1_B17;
        reg                     DAI_CON1_B18;
        reg                     DAI_CON1_B19;

            //----------------------------------------------------------------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DAO_CON1_B0     <=0;
                                    DAO_CON1_B1     <=0;
                                DAO_CON1_B2     <=0;
                                DAO_CON1_B3     <=0;
                                DAO_CON1_B4     <=0;
                                DAO_CON1_B5     <=0;
                                DAO_CON1_B6     <=0;
                                DAO_CON1_B7     <=0;
                                    DAO_CON1_B8     <=0;
                                DAO_CON1_B9     <=0;
                                DAO_CON1_B10    <=0;
                                    DAO_CON1_B11    <=0;
                                    DAO_CON1_B12    <=0;
                                    DAO_CON1_B13    <=0;
                                DAO_CON1_B14    <=0;
                                DAO_CON1_B15    <=0;
                                    DAO_CON1_B16    <=0;
                                DAO_CON1_B17    <=0;
                                    DAO_CON1_B18    <=0;
                                    DAO_CON1_B19    <=0;
                        end
                    else    begin
                                DAO_CON1_B0     <=CNT[0];
                                    DAO_CON1_B1     <=CNT[1];
                                DAO_CON1_B2     <=CNT[2];
                                DAO_CON1_B3     <=CNT[3];
                                    DAO_CON1_B4     <=CNT[4];
                                    DAO_CON1_B5     <=CNT[5];
                                    DAO_CON1_B6     <=CNT[6];
                                    DAO_CON1_B7     <=CNT[7];
                                DAO_CON1_B8     <=CNT[8];
                                    DAO_CON1_B9     <=CNT[9];
                                DAO_CON1_B10    <=CNT[0];
                                DAO_CON1_B11    <=CNT[1];
                                    DAO_CON1_B12    <=CNT[2];
                                    DAO_CON1_B13    <=CNT[3];
                                DAO_CON1_B14    <=CNT[4];
                                DAO_CON1_B15    <=CNT[5];
                                    DAO_CON1_B16    <=CNT[6];
                                DAO_CON1_B17    <=CNT[7];
                                    DAO_CON1_B18    <=CNT[8];
                                    DAO_CON1_B19    <=CNT[9];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DAI_CON1_B0     <=0;
                                DAI_CON1_B1     <=0;
                                    DAI_CON1_B2     <=0;
                                DAI_CON1_B3     <=0;
                                DAI_CON1_B4     <=0;
                                    DAI_CON1_B5     <=0;
                                DAI_CON1_B6     <=0;
                                DAI_CON1_B7     <=0;
                                DAI_CON1_B8     <=0;
                                DAI_CON1_B9     <=0;
                                    DAI_CON1_B10    <=0;
                                DAI_CON1_B11    <=0;
                                    DAI_CON1_B12    <=0;
                                DAI_CON1_B13    <=0;
                                    DAI_CON1_B14    <=0;
                                    DAI_CON1_B15    <=0;
                                    DAI_CON1_B16    <=0;
                                    DAI_CON1_B17    <=0;
                                    DAI_CON1_B18    <=0;
                                    DAI_CON1_B19    <=0;
                        end
                else    begin
                                    DAI_CON1_B0     <=CON1_B0;
                                    DAI_CON1_B1     <=CON1_B1;
                                DAI_CON1_B2     <=CON1_B2;
                                DAI_CON1_B3     <=CON1_B3;
                                DAI_CON1_B4     <=CON1_B4;
                                    DAI_CON1_B5     <=CON1_B5;
                                    DAI_CON1_B6     <=CON1_B6;
                                    DAI_CON1_B7     <=CON1_B7;
                                DAI_CON1_B8     <=CON1_B8;
                                DAI_CON1_B9     <=CON1_B9;
                                    DAI_CON1_B10    <=CON1_B10;
                                DAI_CON1_B11    <=CON1_B11;
                                    DAI_CON1_B12    <=CON1_B12;
                                DAI_CON1_B13    <=CON1_B13;
                                DAI_CON1_B14    <=CON1_B14;
                                DAI_CON1_B15    <=CON1_B15;
                                DAI_CON1_B16    <=CON1_B16;
                                    DAI_CON1_B17    <=CON1_B17;
                                    DAI_CON1_B18    <=CON1_B18;
                                DAI_CON1_B19    <=CON1_B19;
                            end
                            ........................
    endmodule

楼主:
    我想吧输出的值直接通过d触发器再反馈回来
    想通过嵌入式逻辑分析器直接看看d触发器的输出波形

    这样就只能这个io是可输出也可输入了

    因为管脚非常多 需要检查验证一下

这些座都是pin插座

    如果单独检查输出还好点
直接输出分频波形就可以了
    作为输入检查就费劲了不少

    不知道有啥好的方法

    我上面写的代码应该如何修改一下就能实现我的目的呢?

网友:
    至于这么麻烦吗? 把时钟直接通到io上看看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