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为什么[2P]

楼主(2009-03-02):
最近画了个PCB图,生成gerber时出了问题,在第二层:
PCB图上是这样的:

但生成的GERBER图第二层是这样的:

请高手指教,究竟为什么呢?急啊!

楼主:
图怎么显示不出来?只有上附件了,要麻烦大家一下了

网友:
我想是上面的线走的不规范.你是任意角度直线.如果改成45度走线.再灌下铜皮.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铜皮右下方的那条短线走的不是45度吗?
我刚把那走线调整了,但gerber上依然和上方走线连起来了.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吧,不过谢谢你!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2007的早期版本好像是有这种问题!

楼主:
    用的还是PADS2005

网友:
    到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嘛.说下咯...

网友:
    应该是你那,几个元件都是Pad 吧,
    可能是你的PAD缩放比例太大吧,所以就成那样了,要不你把那个比例改一下是呀

网友:
    看上去哪个点像有个圆的PAD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有可能是PAD缩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在那个位置刚好放置了一个圆形的TEXT,2D LINE,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而在出GERBER时刚好又选上了这些.
不过没有看见设计文件还是不好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楼主:
    那个大的圆形是个Copper, 放在那三个Via上.

现在有了解决方案,因为我原先这个Copper的Width是默认的30mil,我把它改为10mil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为什么只有在Gerber里才能显示真实的Width我就不知道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