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制作问题??

楼主(2009-03-02):
请问在做BGA封装时候不用的引脚要删掉吗??
就是不做不用的引脚的焊盘吗??

楼主:
用allegro做一些标准的BGA封装比较好理解,做不规则的BGA封装时用手工方法删除那些不要的PIN,那么PIN的编号会自动命名正确吗?还是要一个个手工重命名(哦.....太多PIN啦,这种方法很麻烦),欢迎高手来解答,谢谢!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看到的

楼主:
我的做法是手动删除不要的pin,编号不会变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里

网友:
为啥要删除呢? 就算是不用,可是也可以起到固定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