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连接性检查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的电源层设置为split/mixed,然后我画的是灌铜框。灌铜后,肉眼看电源脚都通过过孔链接到电源层的铜皮上了,但是进行连接性检查的时候,总是没有全部连接。我之前是用POWERPCB5.0的,好像是、不是这么个效果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 u2 X5 l" Q6 I, L谢谢!

网友:
要想地走好 还的多打洞~!~  多加几个过地孔看看 实在不行群里讨论`

网友:
看你怎么分布的电源定义了,分割后在覆铜一下你看下是不是有的地方没有连到,检验才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