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宽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现在画板子有个bga,间距1mm,焊盘0.51
我想使用6mil间距,6mil线宽,但是线宽才6mil会很贵吧,要加钱吧,7mil哩?
谢谢阿

网友:
我用0.4的

楼主:
0.4的线宽??

网友:
不小于0.18mm的线都没有问题一般厂家都能做好,不加钱!

网友:
我用0.4的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写错了
是4mil

楼主:
那我的线用的是6线宽/6间距,不是得加钱了。。。因为有个bga,6mil以上不好弄

网友:
我们用的是0.15mm的线宽了

网友:
我们最窄的0.125mm

网友(2009-08-13):
我们最窄的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