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分二电路

楼主(2009-03-02):
也许话题描述的不够准确,其实是有一路5V供电电路,要给两个工作单元供电,两个单元同时工作的时候,电流较大,5V波动很厉害,有没有啥简易电路可以将一路5V供电电路拆分为两路互不干扰的供电电路?或者有实用的稳压方式!两个工作单元的电流都在400mA左右,上下波动有100mA.

网友(2009-08-09):
两个个LDO

网友:
加大电容,提高瞬间负载能力。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加大电容,提高瞬间负载能力。
纹波太大,其实是因为电源内阻过大的原因,不能及时为负载提供电流突变的能力。
加电容可以等效看成是减小了电源的内阻。也可以看成是电源不能反映的时间段内,电容提供所需要的电流,这样纹波就会减小。

网友:
LZ说的是工作电流,不是瞬间工作电流哦,加大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么?

楼主:
想不到,发表了半年了话题终于有人回复了
再来总结一下,当时加大电容也有去试过,已经加到1000UF(其实空间有限,这么猛的电容是加不了的,只是实验),结果也没啥改善,后来还是没办法,再增加了一路独立5V供电,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09-09-09):
呵呵 再加一个电源是根本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