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问题!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侠,请问在MB中设计的USB信号trace上最大能加多大的电阻,在EE测试信号时可以pass!谢谢!

网友:
1、先需要计算下走线的阻抗,最好用软件计算,需要PCB的介电常数,FR4一般是4.1左右,需要PCB铜皮厚度,还有PCB的压板结构。
2、计算完后,达不到90欧,就用串电阻来阻抗匹配。
一般,走线走TOP或BOTTOM,走线12mil,串27至33欧,就差不多可以啦。

楼主:
当串电阻低于40ohm的时候,USB port就无法识别啦!我只是根据USB的工作频率大概估算了一下应该在30~40ohm之间!

网友:
对于USB 1.1协议,串接电阻为24ohm+/-1%

楼主:
我看资料,在做NB的USB时,不能串接电阻的,因为SB已经提供有45ohm的匹配电阻!谢谢各位啦!

网友:
NB,SB什么意思?

楼主:
NB=notebook=笔记本,SB=southbridge.MB应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