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钢网层没有过孔呢???[已解决]

楼主(2009-03-02):
大家好,最近画板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出gerber出paste mask层的时候没有过孔显示,

贴片焊盘却能正常显示,请问哪里出错了???

网友:
没有过孔,所谓paste mask是指PCB裸板上的SMD焊盘刮锡膏以后的那一层.通常为了在回流焊机上贴片而涂上的焊锡膏,我们平时说的钢网就是专门对应于这一层;

网友(2009-04-29):
那阻焊层呢?是不是应该有

网友(2010-02-22):
做钢网用的是PASTEMASK层,过孔在做钢网时一般是不用开孔的,即使开了在过炉的时候焊锡膏也会漏下去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要了解每一个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