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生成BOM的方法

楼主(2009-03-03):
Menu>>TOOLS\Bill Of Materials 的Line Item Definiton
.......
Header= 项目\t物料编号\t元件名称\t规格\t位置\t用量\t单位\t单价\t供应商\t质控等级\t备注
Combined property string= {Item}\t  \t{Graphic}\t{Value} _{PCB footprint}\t{Reference}\t{Quantity}\t     \t      \t    \t

open in excel选中
.......
点OK可出想要的EXECL BOM了.
我常用的是如下方式:
{Item}\t{Quantity}\t{Reference}\t{Value}\t{pcb footprint}\t{Quantity}\t\t

大家有其他好办法么?继续```

楼主:
    当在画好电路图之后生成的BOM表,里面没有器件的封装信息的,应该怎样弄才能在BOM表中显示出封装名称呢?

    在“Bill Of Materials”的Header栏添上“\tFootprint”,Combinded property string栏添上“\t{Footprint}”

继续```免费万岁!~!~!

网友:
    原理图中元件都添加了封装,而且也按LZ所说的进行了设置,可是为什么导出BOM的时候封装列表下是空的呢

网友:
今天研究了下,我发现原件属性里封装写的如果是PCB Footprint,如果只写Footprint,那么导出的BOM里封装会导不出来。其他的也一样,总之,按照属性里的完整写下来就一定没错了

网友(2009-06-18):
    这个要顶 刚看到是谁发的 嘻嘻

网友:
    这个值得一看,谢谢分享

网友(2009-08-03):
    “open in excel选中”这个选项在哪里,我的怎么没有。

网友:
    在图的右下方,看到不?

网友:
    这个好,收藏一下。

网友:
ok tks for sharing

网友(2010-08-27):
很有用,收下

楼主(2011-05-14):
呵呵 看来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4-05-27):
    为什么每次导出BOM单都要把封装补上去,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