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升压或降压电感应该如何的选择

楼主(2009-03-03):
咨询各位同仁,DC/DC中升压或降压电感应该如何的选择?能否详尽的说明?谢谢!

网友:
datasheet上一般有参考值,也有计算公式,这个电感的值以经验值和计算结合来取,主要看你测重考虑的参数.
如果为了纹波,可以感值取大一点,但体积会大,直流电阻相对小点,效率会高点. 对动态响应也会有影响的.
要是电感过小的话,就要后面大的容值来控制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