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分割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多层板,有模拟部分的地,需要与数字地分开,但这样会造成整个地层不完整,为了让这个地层完整,能不能把模拟地放在某个数字信号层?并让该信号层的走线,远离模拟地,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
應該不好吧!模拟部分的地,需要与数字地分开,因為数字地通常雜訊很高,不分开的話會干擾模拟部分的電路.

网友:
EMC应该有点问题~~我不主张这样做~~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 模拟区域部分都要是模拟的信号,地层也一样要是自身的GND,不要为了地平面的完整性而在模拟区域搀杂进来数字地。

网友:
我个人比较认同楼上的,并且也习惯这样处理

楼主:
再问问大家,如果是10M的差分线,跨地影响大吗?

楼主: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都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

网友:
个人认为10M属于低频信号,所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