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urocad2006画的异形焊盘的外形框导入到allegro里面变成sharp了

楼主(2009-03-03):
怎么把aurocad2006画的异形焊盘的外形框导入到allegro里面变成sharp了??我存为了DXF文件的,但是导入后 还是框,不是实心的sharp。有那位dx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首先你Allegro中需要shape用来做什么?
然后再决定设置导入Allegro中的层,shape所在的层不同,显示分为空心和实心
比如你把shape导到了outline层,当然是空心的

楼主:
我把sharp导入到ecth/top,我是用这个sharp做贴片元件的焊盘用的。

网友:
在cad中可以把打断的线段连成封闭的区域导入Allegro中
也可以在Allegro中执行Shape--compose shape即可

楼主:
我在autocad做了曲线的封闭,是闭合曲线。

网友:
Shape--compose shape应该可以